[求助] 版图高亮通过电阻问题

楼主(2020-10-23):
选择高亮 通过电阻的电路也会高亮 能不能取消

网友A:
点过点亮键以后,按F3设置,里面有层次连接关系,把poly的连接关系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过点亮键以后,按F3设置,里面有层次连接关系,把poly的连接关系去掉就可以了! ...

感谢感谢 解决了难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过点亮键以后,按F3设置,里面有层次连接关系,把poly的连接关系去掉就可以了! ...

感谢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