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复杂电路版图 LVS修改技巧

楼主(2020-10-23):
入职几个月 开始接触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
LVS修改起来有点懵 一头雾水
问大神们 有没有一些小技巧 晚辈学习一下

网友:
跑drc 把drc 先搞clean了

网友:
先看pin有无对应正确

网友:
画版图要慢慢养生良好的习惯,最顶层的模块DRC,LVS要处理好,该加的boundry要加好,确保没有问题;2,复杂的电路一版都是层次化的,底层处理好了,顶层就快了,LVS要快的话,用好HCELLS和LVS BOX,将底层包起来,验完顶层连线,肯定就快了。

网友:
port错误--net错误--property错误,依次来
net错误可以先把断路/短路的解决掉,然后再解决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