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psk调制是恒包络吗?

楼主(2020-10-23):
dpsk是调相,应该不需要调幅,为什么蓝牙的dpsk调制中还需要调幅?

网友A:
就不是DPSK , 蓝牙数量量大,应该是Q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是DPSK , 蓝牙数量量大,应该是QAM

是dpsk,蓝牙协议里有规定,不过我问了一下,好像是说这个是polar transmitter(不明白),需要用到幅度

网友B:
蓝牙EDR Payload部分就是DPSK,是调相,如果不考虑升余弦滤波器,确实就是恒包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EDR Payload部分就是DPSK,是调相,如果不考虑升余弦滤波器,确实就是恒包络 ...

不是啊,这边用了一个所谓的极化调制,dpsk不是恒包络,只有GFSK是恒包络,所以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