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模拟版图lvs问题

楼主(2020-10-23):
小白求助大佬们,如图,这个是衬底的问题吗,得怎么处理呀

网友:
衬底问题 你注意你的地有gnd1和gnd2两个 接反了或者接一起了。

网友:
PSUB是一整块,GND1和GND2是无法真的区分开的,有些工艺是可以加一个SUBCKT(好像是这么拼写。。。)的识别层辅助过LVS验证

网友:
PSUB是一整块,GND1和GND2是无法真的区分开的,有些工艺是可以添加一个SUBCKT层(好像是这么拼写的)辅助你过LVS验证。

网友A:
这种普通管子都在同一块衬底上的,也就只能有一个衬底电位,所以工具认为这两个n管衬底电位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普通管子都在同一块衬底上的,也就只能有一个衬底电位,所以工具认为这两个n管衬底电位一起的 ...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哥

网友:
不同点位衬底需要加上psub层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哥

1.在另外一个衬底电位管子上覆盖一层psub2(得看库里面有没有这层)
2.电路里面改成同一个接地的衬底电位
芯片设计一般不会有两个接地的衬底电位,因为所有的器件都在同一块衬底上做的。
深阱的管子就另当别论,这跟上面的问题也不是一回事

网友:
应该是给其中一个GND覆盖一层SUBD就可以识别不同衬底电位了

网友(2022-06-27):
PSUB2,检测层次(不是实际层次要和电路沟通)

网友:
PSUB上这两个电位软连接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用的深阱工艺,你需要知道的是GND1是sub的电位还是GND2,把不是SUB电位的ptap用深阱层包住就可以了,如果要盖PSUB2,一定要去询问电路,这个地方是否可以盖PSUB2,因为有的时候电路是不允许盖PSUB2去忽略这个错的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B:
PSUB是一整块,GND1和GND2是无法真的区分开的,有些工艺是可以添加一个SUBCKT层(好像是这么拼写的)辅助你 ...

正解

网友:
加个ISPWELL层  就是所谓的PSUB2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