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_test中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0-10-23):
1资产

uvm_test

uvm_test
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这里要在test中实例化sequence以及启动sequence,会不会影响重用性

应该在哪个组件中例化和启动sequence比较好呢

网友A:
不同test case通常需要不同激励即seq,在case里例化seq,这样case和seq一一对应,env才好复用。你想如果seq在env中例化,不同case的话你要怎么做……

网友B:
請問一下你是用什麼編輯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test case通常需要不同激励即seq,在case里例化seq,这样case和seq一一对应,env才好复用。你想如果seq ...

您好。我懂您的意思了,但是我这个应该不是test_case,只是env之上的test,用来实例化env,以及被top中的run_test( )调用的,请问这个也算您说的那个test吗?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清楚,还想在听您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你是用什麼編輯軟件?

notpad++

现在大家还用viso stido 还有ue比较多

在linux下还可以安装gvi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懂您的意思了,但是我这个应该不是test_case,只是env之上的test,用来实例化env,以及被top中的 ...

是的,一个东西,我说的case就是你的test,就是测试用例,extends uvm_test,你可以先去了解下UVM验证平台的拓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个东西,我说的case就是你的test,就是测试用例,extends uvm_test,你可以先去了解下UVM验证平 ...

感谢您的提示,我现在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