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层金属线走关键信号线

楼主(2020-10-24):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线 使用高层 (次顶层金属线)走 会不会有影响?
底层和高层金属线对信号的影响有没有?
比较重要的信号线 一般用底层还是高层?
三个是一个问题 不同问法 哈哈

网友A:
一般用高层金属走线。
1、底层金属离衬底近,寄生电容更大
2、一般越高层金属厚度越高,内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高层金属走线。
1、底层金属离衬底近,寄生电容更大
2、一般越高层金属厚度越高,内阻小 ...

学习了 感谢感谢

网友B:
使用金属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金属屏蔽

高层使用金属屏蔽 还是底层???

网友:
我的意思是,很重要的线可以加屏蔽,防止被干扰。
个人认为用较高层次比较好,查下哪层对地单位寄生小,再结合对应的最小宽度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