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的状态机的状态切换 是怎么实现的呢 ?

楼主(2020-10-24):
请教大家,

fpga的状态机的状态切换 是用组合逻辑实现的,还是用查表的方式实现的 ?

网友:
看你问的问题,自己先找本verilog书,先看个3~5遍再来问吧。

楼主:
@  kk2009 ,谢谢回复,

我的意思是,综合后,被综合成的状态机,综合工具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查表还是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