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仿真

楼主(2020-10-24):
这是vco的veriloga建模,请问下为什么仿出来的不是占空比50%的方波,有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看了下,应该是phase定义范围在[-2pi,2pi],但是高电平判断条件只有[-pi/2,pi/2],所以占空比为1/4

楼主:
似乎高低判断电平改成[-pi,pi]也不行

楼主:
来个大佬回答下

网友(2023-09-28):
虽然看不出问题在哪,但感觉可以简化一下代码再试试看,里面有些计算是冗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