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源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0-10-24):
基准源电路如图,给VDDA一个Vpwl电压,为什么上电这么慢,而且Vref也不上不去,正常应该时1.25V才对。求指点

网友:
没看EA的具体结构,看样子大概率是1.8V不能正常工作,建议先跑一下直流工作点

网友:
先做核心电路的稳定性分析,然后跑静态工作点,和环路稳定性,所有管子都能正常且环路稳定的时候再跑瞬态也不迟,只给电路图和瞬态仿真图(甚至没有启动电路各节点电压的变化曲线),不好说是启动电路还是核心电路的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