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不能锁定

楼主(2020-10-24):
用veriloga建模cppll时发现pll不能锁定,各个模块单独当真都是功能正确,粉色是vco控制电压曲线,绿色是vco输出

楼主:
fc=1*e6,分频比为100,kvco=1*e8,电荷泵电流为1*e-3,滤波器的具体参数如图

网友:
大哥,你的veriloga代码能不能发一下,qq1141896650

网友:
veriloga代码发一下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