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打不开51例子

楼主(2020-10-24):
在网上找了个电路文件,结果是51的,而我用的Cadence是61的,导入库之后 就这样了,想问下如果拿到51文件怎么在61里打开

网友A:
用ic6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c6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cds.lib文件不知道如何转。

楼主:
网上cbs转OA全都是工艺库,这个是自己画的应该,根本找不到lib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cbs转OA全都是工艺库,这个是自己画的应该,根本找不到lib文件

cadence icfb -> tools -> conversion tool box -> CDBA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 icfb -> tools -> conversion tool box -> CDBA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没有cds.lib文件咋转,自己写一个?还是云转换

网友:
这个我不懂,我都是直接copy的

网友(2023-04-10):
引用 楼主:
没有cds.lib文件咋转,自己写一个?还是云转换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8-01):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