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Xilinx 7系列的FPGA,有没有办法做数字CDR?最大接收码率能到1.2G吗?

楼主(2020-10-25):
项目中需要接收1.2Gbps的差分码流,7系列的fpga差分IO收发速率上限是1.25Gbps,理论上码流是能稳定接收的。但是要设计CDR模块,从数据中恢复时钟出来
请问一下,7系fpga有没有办法通过数字CDR模块,稳定接收1.2Gbps数字码流?请大家提供一点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用ISERDES和随路时钟就行了啊,为什么要用数字CDR呢

网友B:
1.2G,如果是8倍过采样的话,那么需要把transceiver的接收设置为9.6G。
然后8倍过采样后,用bitslip 调相。算法方面文档很多,网上查一下吧。
Xilinx 的SDI在SD mode 下有些开源的代码,不知道你能找到不,祝好运!
不知道上面的建议能否给你一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SERDES和随路时钟就行了啊,为什么要用数字CDR呢

我们只是做从设备,设备间的通信协议是有行业标准的。没有单独的随路时钟,时钟是编码到数据里的,所以才必须要做C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如果是8倍过采样的话,那么需要把transceiver的接收设置为9.6G。
然后8倍过采样后,用bitslip 调相。 ...

您说的是用收发器吧?设备有十几路的信号要接收,这个么多收发器的fpga太贵啦我想用 逻辑电路+PLL+LVDS IO来搭,有希望实现吗?

网友:
单个link1.2G,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同源,你这个又不是。
实现起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数字CDR的技术核心其实就是过采样技术+算法,使用过采样要完成bit边界的确认。从而恢复出时钟。
你这个本地时钟跑不到过采样的那么高的频率,所以bit边界都定不下来,后面的东西都是白扯了。
不行,没有可能。

网友:
可以考虑源同步的方案,数据速率降到600Mx2 + clock.

网友(2021-09-28):
7系列是用不了GTX吧(里面带CDR)?所以你要自己做CDR?

网友C:
可以 用FPGA做过155M的CDR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C:
可以 用FPGA做过155M的CDR

请教一下fpga做SDR必须要有时钟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