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思的AXI VIP如何实现乱序和outstanding

楼主(2020-10-25):
求各位大佬指导一下,新思的AXI VIP如何实现乱序和outstanding功能

网友:
看一下手册吧,具体也忘记了

网友A:
直接修改你的sequence里面的突发类型参数呀,demo sequence里面也有类似的变量类型,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你的sequence里面的突发类型参数呀,demo sequence里面也有类似的变量类型,你可以参考下。 ...

你是怎么操作的呀,求指导乱序

楼主:
求指导,AXI的乱序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导,AXI的乱序怎么实现

最近刚好在用axi vip, 看demo,有个ts.reorder_wr_rd_test.sv的case里有使用

楼主(2022-02-15):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操作的呀,求指导乱序

自己写了一个乱序模型

网友C(2022-06-20):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好在用axi vip, 看demo,有个ts.reorder_wr_rd_test.sv的case里有使用

大佬,请问这个demo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这个demo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vip自带的,看使用文档,自己把例子导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写了一个乱序模型

你这可是脱裤子放屁了,配置文件里面可以改的,就俩仨个参数而已。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好在用axi vip, 看demo,有个ts.reorder_wr_rd_test.sv的case里有使用

请教一下大佬,有点没看太明白这个代码呢;为什么要将一些id设为0,其他的id设为1呢,这里是怎么体现出来的reorder哦???

网友E:
reorder不是id体现的,是cfg里的priority设置的

网友F(2024-06-27):
引用 网友E:
reorder不是id体现的,是cfg里的priority设置的

请问是什么priority体现的呀?为什么priority就可以体现reorder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什么priority体现的呀?为什么priority就可以体现reorder呢??

在system_config里将reordering algorithm设置为PRIORITIZED,在slave sequence设置每个trans的priority数值,优先级高的最先回来res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system_config里将reordering algorithm设置为PRIORITIZED,在slave sequence设置每个trans的priority ...

大佬,我想再请教一下呢,我的理解reorder是NoC的feature噻,当id都一样的话,noc才会把这些包按照顺序返回给master嘛;所以说在验证的时候,需要把seq中的id设为一样的没问题噻???意思是除了把id设为一样的,还需要设置这个reordering algrithm哇?

网友G:
建议你先看看AXI协议。只要你的NOC是支持id信号的,那就是支持reordering。 slave的reordering depth可以修改slave能同时接受多少个不同id的数据包。outstanding只要设置port configuration里的outstanding参数就可以了。reordering algrithm不重要,只是影响slave优先响应哪些数据包而已,一般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先看看AXI协议。只要你的NOC是支持id信号的,那就是支持reordering。 slave的reordering depth可以修 ...

再请教一下大佬呢:我看到cfg里面有一个变量叫做read_data_reordering_depth,这个变量是不是就是您说的"slave reordering depth"呢???这个变量我看手册一直不是太理解究竟是啥意思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D:
你这可是脱裤子放屁了,配置文件里面可以改的,就俩仨个参数而已。

请教一下,要修改哪几个参数配置出读乱序???最新刚好在研究这个VIP,改了几个参数,没效果

网友H:
请问解决了吗?最近研究VIP,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解决了吗?最近研究VIP,遇到了同样问题

首先在test里配置
axi master cfg的reordering_algorithm = svt_axi_port_configuration::RANDOM;
axi slave cfg的reordering_algorithm = svt_axi_port_configuration:RIORITIZED;
同时配置reordering_depth=4和num_outstanding_xact = 2;

最后调用axi_master_wr_rd_reorder_sequence和axi_slave_reorder_response_sequence.

网友(2025-08-05):
引用 网友I:
首先在test里配置
axi master cfg的reordering_algorithm = svt_axi_port_configuration::RANDOM;
axi s ...

请问要用maste发outstanding该怎么做呢

网友: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out of order应该算是slave的特性吧,那master agent 的 order_algorithm有什么作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