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慢速测试scan_se为0时需要check寄存器的setup/hold time吗?

楼主(2020-10-25):
如题,请版主和各位网友帮忙解答。

看过scan慢速测试的信号波形,tese_en为0时,寄存器不再shift数据进来,寄存器Q端和PI的值通过组合逻辑稳定输出后,再通过一个capture pulse送到寄存器CP端,让寄存器的抓组合逻辑出来的结果,之后scan_en为1,把结果shift出去。感觉scan_en为0时寄存器setup和hold自然就能满足,不需要去check。

网友A:
关键在于 scan_se 变化的时候 scan_clock 是怎么控制的。pattern simulation 里可以看到的。

网友B:
不见得,在shift的时候,setup基本上不会是问题(即使有问题,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去修),主要就是hold容易出问题。因为clock skew的问题,Q到下一级的SI很容易出hol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在shift的时候,setup基本上不会是问题(即使有问题,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去修),主要就是hold容易 ...

抱歉啊,最后一句描述错误,让你误解了,其实是说scan_se为0时要不要check,也就是capture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 scan_se 变化的时候 scan_clock 是怎么控制的。pattern simulation 里可以看到的。

...

确实是要看看实际仿真情况,其实如果在se为0的时候,capture完成后过一两个时钟周期再切se为1,这个capture过程的hold time应该是完全足够的吧。

网友C(2021-08-03):
即使是stuck测试,scan capture期间是有可能产生2个或更多pulse的,那就需要检查setup和hold

网友:
需要check hold,setup 可以通过加dummy cycle的方式增加其timging margin

网友D(2023-08-17):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stuck测试,scan capture期间是有可能产生2个或更多pulse的,那就需要检查setup和hold ...

你好,想请教下,capture 下产生多个 pulse一般是什么原因,最近遇到simulation ac scan下, reg的clk capture时有6个puls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请教下,capture 下产生多个 pulse一般是什么原因,最近遇到simulation ac scan下, reg的clk ca ...

clock sequential或者multi-load pattern会有多个pulse,可能是由于non-scan 寄存器或者sram读写引起这种类型pattern,目的还是为了提高覆盖率和pattern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ock sequential或者multi-load pattern会有多个pulse,可能是由于non-scan 寄存器或者sram读写引起这种 ...

谢谢。我再了解下

网友E(2024-07-01):
分两个维度:
1,其实你是有能力做到你所说的“天然就满足”,但这个是有条件的,如果你SE切换到出时钟的距离太近可能就不满足了,但你的向量里面是能拉大这个距离的来满足你所谓的天然就满足
2,就是你加了很多向量空cycle拉大距离,到了你认知的天然timing就满足了,判断依据是什么呢?STA就可以帮你做这个量化的判断

网友F(2025-08-16):
引用 网友E:
分两个维度:
1,其实你是有能力做到你所说的“天然就满足”,但这个是有条件的,如果你SE切换到出时钟的距 ...

hi 大佬,小白请教下:你们讨论的是se切换时,什么信号会出现violation呀?

网友(2025-12-02):
引用 网友F:
hi 大佬,小白请教下:你们讨论的是se切换时,什么信号会出现violation呀?
...

受SE控制的信号,比如寄存器D是长0,SI是常1,看起好像数据都是稳定的,timing天然满足,但是寄存器采的数据是他们选折后的输出,SE有跳变的话这里数据就会跳变,就有可能出现timing不满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