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创建pad之后lvs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20-10-25):
icc小白求助大佬,我用的smic.18工艺,在创建pad之后,lvs发现这些pad的电源环都没有连起来(已经插入了filler)

网友A:
物理没连还是逻辑上没连?逻辑上的话估计没有connect 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没连还是逻辑上没连?逻辑上的话估计没有connect pg

应该是物理没连接,逻辑连接我都试了好几次,包括重新连接都试了

网友:
stream out GDS calibre check LVS

网友B:
PAD 的 pg pin 要 出 terminal , 打 text

网友C:
这个pad是怎么添加的,RTL代码里面例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ad是怎么添加的,RTL代码里面例化的吗

嗯,但是有些pad 比如corner 好像不能直接在pad中例化,它会被dc优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 的 pg pin 要 出 terminal , 打 text

大佬,能具体说说吗?看不太懂

网友D:
io filler的fram没把pg做进去,造成在io filler处没连接,要么改io filler的fram,要么直接calibre里检查l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 filler的fram没把pg做进去,造成在io filler处没连接,要么改io filler的fram,要么直接calibre里检查lv ...

我在看其他帖子的时候说,只要插入好filler PG_rings就连好了,是这样吗?用calibre做lvs的原因是icc不准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看其他帖子的时候说,只要插入好filler PG_rings就连好了,是这样吗?用calibre做lvs的原因是icc不准 ...

看下io filler的fram里有没有pg pin,有的话derive一下,
没有的话就不用纠结了,直接calibre里检查LVS

网友(2021-03-10):
手动连接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