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对号 笑脸通过 为什么版图上还是有黄色的在闪 也就是短路警告 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10-26):
lvs笑脸 为什么版图上会有黄色的短路警告闪烁?

网友A:
layout XL 产生的warning,不用管他,只是个marker

网友:
ctrl+M消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XL 产生的warning,不用管他,只是个marker

好的 谢谢

网友:
忽略即可

网友:
没有按默认S/D接线吧,忽略

网友:
可以忽略,看着不爽的话可以删掉。

网友B(2021-09-07):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使用XL的时候,有些器件的连线关系没有按照生成的对应关系连线,当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ed ON,就会出现很多黄色的框框,点击菜单栏里的Verify->Markers->Delete All即可一键删除。

网友(2021-11-30):
左下角把Marker取消即可

网友:
版图XL产生的

网友(2023-10-11):
黄色闪光,太强啦

网友C:
大傻子xl觉得你连错了,可以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傻子xl觉得你连错了,可以忽略

轮椅人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轮椅人你好

网友E:
XL的mark, 真的很烦, 有啥好办法, 不显示mar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XL的mark, 真的很烦, 有啥好办法, 不显示mark吗

delete all 就没了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使用XL的时候,有些器件的连线关系没有按照生成的对应关系连线,当upda ...

有用

网友:
借楼问一下,我的版图里把两条线接错了,为什么也不报黄色的叉了?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使用XL的时候,有些器件的连线关系没有按照生成的对应关系连线,当upda ...

你好,可以解释的更详细、更容易理解一些吗?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使用XL的时候,有些器件的连线关系没有按照生成的对应关系连线,当upda ...

但是当打开版图的时候是L的状态,无法进行删除,并且找不到XL对应的SCH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想请教一下

网友:
在LVS通过的情况下,updatebonding→勾上Cl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