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正和负环路增益分别怎么仿真啊

楼主(2020-10-26):
如图,仿真正反馈和负反馈环路的增益,分别把iprobe放在哪里进行stb分析呢?是分别放在M1的漏和运放的负(负环路增益)、M2的漏和运放的正之间吗(正环路增益)?
大家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我一般是在VC点与放大器输出之间断开,加上一个iprobe做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在VC点与放大器输出之间断开,加上一个iprobe做stb仿真

我也这样仿真了,但是这样是整体的稳定性吧?我想单独看下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的稳定性。
不是说要让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吗,这个怎么通过仿真验证一下呀

网友B:
请问下电阻R1和R2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电阻R1和R2是干嘛用的啊?

这是低压bandgap,你可以参考一下拉扎维课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低压bandgap,你可以参考一下拉扎维课本

看懂了,谢谢

网友C(2021-05-24):
好问题,帮忙顶一下。
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请问下楼主是哪里看到的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我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想看看相关理论的文章。感激不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问题,帮忙顶一下。
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请问下楼主是哪里看到的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我是从别人口 ...

巧了,刚翻到,allen的书P158有提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巧了,刚翻到,allen的书P158有提到

缘分了!非常感谢!!!
请问下正反馈和负反馈该如何仿真?我按楼主的方式,一个-17dB,一个17dB,感觉差好多
另外我注意到,艾伦的OP正负极画的似乎和拉扎维不一样?

网友(2024-07-22):
正反馈环路的增益是负db,这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缘分了!非常感谢!!!
请问下正反馈和负反馈该如何仿真?我按楼主的方式,一个-17dB,一个17dB,感觉差 ...

我和你差不多一个9db 一个-9db。请问你搞清楚了 这样仿真正负反馈环路增益是正确的吗

网友F(2025-03-18):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差不多一个9db 一个-9db。请问你搞清楚了 这样仿真正负反馈环路增益是正确的吗
...

请问解决了吗?我本来的想法是公共路径上的loop gain应该等于负反馈环路减去正环路的loop gain,结果分别插入了iprobe,也仿出来你这种情况,想问下这应该咋怎么分析?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我本来的想法是公共路径上的loop gain应该等于负反馈环路减去正环路的loop gain,结果分别 ...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我本来的想法是公共路径上的loop gain应该等于负反馈环路减去正环路的loop gain,结果分别 ...

如果在三极管中加入补偿电阻,负反馈环路增益是正反馈的β+1倍,β较小导致db单位下的环路增益差不多

网友:
請問前輩後來有模擬出正回授和負回授的環路增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