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易失性存储方案(芯片寿命计数)

楼主(2020-10-26):
Hi
有这样一个需求,芯片在记录到某个触发信号后会计数。现在需要对计数值进行一个统计,达到一定阈值比如100万次后就有个报警信号(表示工作寿命已经达到),中间还会有上下电,掉电时间不限。这样的话一般需要一个EEPROM。问题是EEPROM成本太高了,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简单的掉电后计数保持功能。请问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

网友A:
EEPROM的寿命有100万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的寿命有100万次吗?

比如我可以数到1万之后写一下EEPROM,损失一些计数精度。就是说不想用EEPROM的话,有没有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NVM就那几种类型,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