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二版中差动放大器的差模增益推导

楼主(2020-10-26):
在拉扎维第二版的P112 上面写了一个差模增益的结果,但我算出来是右面铅笔写的结果,麻烦大佬们拍一下自己的推导过程,万分感谢!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入门,我这里也没推对,我是按照图4.17那个方法推的。来讨论一下呗。

aaaaaa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看懂了,我的Vin1与Vin2应带入差模分量,带入后再算就对了。

网友B: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结果

网友C:
我当初推导的RD下面有除以2,(gm1+gm2)前面有系数2,gm1*gm2*RSS前面系数是4,化简下来就是你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推导的RD下面有除以2,(gm1+gm2)前面有系数2,gm1*gm2*RSS前面系数是4,化简下来就是你这个结果。 ...

我也是 感谢回帖

网友D:
你的推导是错的,输入到M2的源级的的并不是vin1,而是1/gm1 和Rss串联在Rss上的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推导是错的,输入到M2的源级的的并不是vin1,而是1/gm1 和Rss串联在Rss上的分压 ...

可以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刚入门,我这里也没推对,我是按照图4.17那个方法推的。来讨论一下呗。

楼主(2020-12-16):
感谢大佬的回复 最佳答案就是你了

网友(2021-04-18):
想问一下,第二行的思路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