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语言中有没有功能类似matlab里面“clear”这样的可以清除变量的函数?

楼主(2020-10-26):
今天遇到了以往在CIW里面试验的变量影响到所编写正式程序的情况,于是想要在每个程序开始之前把所有变量都清除掉。翻了翻文档好像没查到相关的函数。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有关释放变量的相关做法。

网友A:
a=1
boundp('a) ==> t

a='unbound
boundp('a) ==>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a

网友B:
写成函数,变成局部变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
boundp('a) ==> t

感谢解答。也就是说对skill来说,只能一个个unbound变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成函数,变成局部变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哈哈,我小菜鸟刚开始写,还没用到函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也就是说对skill来说,只能一个个unbound变量哈?

你当然可以搜索一下具有某种命名规则的变量. vars = listVariables("key_word"),然后用循环语句分别赋值到'unbound上面,也就释放了内存。

更好的内存管理,当然是用局部变量,用 let() 框起来,和用不用函数没关系。不用函数也可以用l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然可以搜索一下具有某种命名规则的变量. vars = listVariables("key_word"),然后用循环语句分别赋值 ...

嗯嗯,多谢。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