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电源、地和输出的电感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0-10-26):
LDO仿真时,电源、地和输出的电感是做什么的?

网友A:
模拟键合线的

网友:
导线寄生

网友B:
模拟bonding线的

楼主:
导线寄生一般按多大算啊?仿真必须得带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bonding线的

导线寄生一般按多大算啊?仿真必须得带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键合线的

必须带着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带着仿么?

我个人认为是必须的。因为芯片最后肯定是要封装的,封装所用到的键合线会产生寄生电感(可以参考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
bonding wire,一般nH, mOhm, p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导线寄生一般按多大算啊?仿真必须得带上么?

看你怎么封装了,一般估算按照1nH/mm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封装了,一般估算按照1nH/mm估计

哦 这样

网友D(2024-08-22):
引用 网友A:
模拟键合线的

请问所有的模块的地都要模拟这个bonding电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所有的模块的地都要模拟这个bonding电感吗?

看响应速度和电流峰值。
初期仿真不需要,后期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响应速度和电流峰值。
初期仿真不需要,后期需要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