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age Regulator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20-10-26):
碰到了这么个电路图,研究许久,实在搞不清原理。图中左上角电流源是一个可控电流源。
问题1:左上角的数字控制的电流源和左下角的电流源作用分别是啥?
问题2:这是LDO吗,,
其实问题就一个,这到底是咋工作的啊
先结帖。

网友A:
你搜搜FVF 看看是不是,应该是LDO+FVF的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搜FVF 看看是不是,应该是LDO+FVF的架构

看着不像,我去瞅瞅看

网友B:
是个LDO,而且还具有向下的驱动能力,当成个放大器或者buffer也没问题。而且LDO一般不会在电源上放电阻吧
至于两个电流源在这个电路里应该不是重点,左上的电流源可能时用来当作R的修调,左下的电流源可能是作为默认负载,这样输出就支持空载了

网友C:
两个电流源是option功率管电流的。这个就是个sink source LDO。片外电容吗?补偿怎么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流源是option功率管电流的。这个就是个sink source LDO。片外电容吗?补偿怎么补偿的? ...

我也不清楚,分不清哪些是补偿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LDO,而且还具有向下的驱动能力,当成个放大器或者buffer也没问题。而且LDO一般不会在电源上放电阻吧
...

多谢指教,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4-07-24):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