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的输出电容ESR与稳定性

楼主(2020-10-26):
ldo采用论文上的零极点追踪的结构,外部连接1uf~10uf的低esr陶瓷电容。

现在的问题是仿真中如果外部电容上串联的ESR电阻值小于30m欧姆,瞬态仿真电路震荡,但是AC看起来没有问题。AC曲线上phase高频翘起来的两个,一个瞬态正常,一个震荡。

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呢?

网友:
新人回答,你外部接这么大电容,内部还需要这个miller电容吗?

网友:
stb仿真得时候,每10倍频1000步长,就能仿真出来了,

网友A(2023-12-20):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外部挂了2.2uF的电容,怎么补偿相位裕度都只有十几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外部挂了2.2uF的电容,怎么补偿相位裕度都只有十几度

你的内部是怎么补偿的呢

网友(2024-05-05):
那你为什么不在PCB上外接小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