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中在schematic设置管子的annotations

楼主(2020-10-26):
IC61中在schematic设置管子的annotations:在schematic中。右击鼠标,选择annotations-》Setup-》出现图1,在Label栏中,我添加了一个状态Parameter.cdsParam(5)--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vth,但是后面的勾选无法选择,就显示出图2效果,请问该如何正确的添加管子的状态呢。我仿真是瞬态,查看也是查看瞬态工作点。

图2

图2

网友A:
除了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在symbol中添加 cdsParam(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在symbol中添加 cdsParam(5)

多谢提醒,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在symbol中添加 cdsParam(5)

确实是这样,感谢

网友B(2021-03-18):
请问如何在symbol中添加 cdsParam(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在symbol中添加 cdsParam(5)呢

进管子的symbol,复制一下cdsParam(1),改成cdsParam(5),放到cdsParam(4)下面,方法很粗暴。。。不保证能成

网友(2021-06-29):
引用 楼主:
进管子的symbol,复制一下cdsParam(1),改成cdsParam(5),放到cdsParam(4)下面,方法很粗暴。。。不保证 ...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困扰这个问题。按你这种方式:修改symbol,再去annodate里勾选对应的参数。
这样操作是永久有效吗?还是说重启virtuoso(或者icfb)之后需要再去annodate里勾选一次?
感激不尽!

楼主:
好像是重启就复原了。但是我我改过很多次,然后不知怎么就一直有了,

网友C(2021-10-08):
引用 楼主:
进管子的symbol,复制一下cdsParam(1),改成cdsParam(5),放到cdsParam(4)下面,方法很粗暴。。。不保证 ...

请问则么进管子的symbo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则么进管子的symbol呢

对应管子的view里的symbol,在Library Manager里进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人很多哦,在CDF里添加,去看看我发的贴子

网友E(2021-11-12):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人很多哦,在CDF里添加,去看看我发的贴子

你好,可以发一下您的CDF帖子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发一下您的CDF帖子链接吗?

那个命令中对应文件名和路径改成自己的就ok了,在文档中我有举例,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命令中对应文件名和路径改成自己的就ok了,在文档中我有举例,看明白
...

你知道如果自制的器件model pcell(specter model由工艺提供,但是没有器件pcell model);仿真后利用calculater查看OP参数,出现如下报错改怎么修改吗?
Warning:no OP parameters are available for Q0。
但是我如果用print中的DC operating points是可以查看到器件的DC静态参数的。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人很多哦,在CDF里添加,去看看我发的贴子

没找到你的哪个帖子?

网友(2023-08-25):
关于如何修改CDF反标工作点,如何保存,如何加载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annotation-settings

网友F(2024-03-02):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感谢

我按照这个方法添加了第六个要显示的参数,symbol中已经显示我添加成功了,但是Annotation Setup里面我还是无法勾选,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按照这个方法添加了第六个要显示的参数,symbol中已经显示我添加成功了,但是Annotation Setup里面我还 ...

这个就不清楚了,,,要不去除一些不许要看的参数吧

网友(2024-11-09):
引用 网友C:
请问则么进管子的symbol呢

双击就进去了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F:
我按照这个方法添加了第六个要显示的参数,symbol中已经显示我添加成功了,但是Annotation Setup里面我还 ...

我是添加第六个时可以,第七个开始就不行,这好像和工艺有关,我用HH工艺时可以添加到第十个

网友G(2025-05-1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前面的楼层已经说了解决办法了。我当时按照2楼的办法已经解决问题了。也可以看看其他楼层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