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带宽下,降低DDR频率,DDR功耗会如何变化?

楼主(2020-10-26):
RT, 同带宽下,降低DDR频率,DDR功耗会如何变化?
一般而言DDR功耗的评估单位是  mW/GBs,这样看与DDR频率无关,只是与带宽有关。
但是如果降低频率,DDR功耗真的不变吗?

网友A:
你降低了频率,DDR的带宽不就变了吗?或者你增加了数据位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降低了频率,DDR的带宽不就变了吗?或者你增加了数据位宽?

降低频率后,idle时间变短,工作时间变长,也一样可以满足带宽需求吧。
比如1GBs的读带宽需求,DDR从改4G频率降低到3G,位宽不变都是2B,4G时1s内DDR工作1/8s, 3G时DDR工作1/6s, 只是读时间变长。(不知道这个角度去算对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频率后,idle时间变短,工作时间变长,也一样可以满足带宽需求吧。
比如1GBs的读带宽需求,DDR从改4G ...

带宽的定义就是多少M或G每秒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频率后,idle时间变短,工作时间变长,也一样可以满足带宽需求吧。
比如1GBs的读带宽需求,DDR从改4G ...

你这个算法肯定不对啊,带宽的单位是GB/s或者MB/s,这个是跟ddr的频率直接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法肯定不对啊,带宽的单位是GB/s或者MB/s,这个是跟ddr的频率直接相关的
...

平均带宽维持不变。 只是高频率是工作时间占比小。

网友:
你这逻辑就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