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两句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20-10-26):
这两句代码怎么来看

网友:
这是PLL中PFD的verilog-A描述吧。第一句是对频率的循环积分,获得相位。其中freq是积分表达式,0.0是初始值,1.0是modulus,-0.5是偏移量. 第二句是在相位值与+/- pi/2弧度相交的点,计算出逻辑n值,也就是PFD的输出。

楼主:
嗯嗯,是的,但idtmod那个计算式子是怎么样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