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源级负反馈的共源级放大器增益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0-10-26):
大佬们,这个带源级负反馈的共源级放大器增益计算公式是不是必须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和体效应?我考虑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和体效应算出来结果不对。。

拉扎维书上写的公式

拉扎维书上写的公式

我计算的结果和正确结果不同

我计算的结果和正确结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3.27,它定义的从源极看,和你计算过程中的从源极看,是在不一样的节点。感觉问题出在这。 ...

谢谢。我重新带入了这里所定义的源级看入电阻。发现结果相差了一个gmb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书上正确答案

书上正确答案

网友:
一个是简化计算的方法,一个是小信号精确推导,不能类比把硬要类比的话gmb相对gm也可忽略

网友(点评):
谢谢,我把重新计算的结果放在2楼了。大佬麻烦看看,多了一项gmb*ro*Rd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新人回答,书里的意思应该是,一条通路上电流相等,从漏端到地一条通路电阻为RD,从地到vin的电阻为Rs+1/gm,由于电流相等,电压/电阻相等,因此可以得到vout/RD=vin/(Rs+1/gm) 就可以得到增益表达式吧

网友A:
看看图3.27,它定义的从源极看,和你计算过程中的从源极看,是在不一样的节点。感觉问题出在这。

网友C:
这个式子的上一个式子就是考虑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的等效Gm吧,你把这个Gm表达式另ro->∞,gmb=0,再乘以漏极负载试试看。结果会等于你这个书上的式(3.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回答,书里的意思应该是,一条通路上电流相等,从漏端到地一条通路电阻为RD,从地到vin的电阻为Rs+1/gm ...

谢谢回答,这里我不理解的是:从地到vin(栅端)电阻,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输入端没有接触回路,所以从源端那个地看到输出电阻应该为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式子的上一个式子就是考虑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的等效Gm吧,你把这个Gm表达式另ro->∞,gmb=0,再乘以 ...

谢谢。gmb=0的话,刚刚重新算了好像就对了。

网友(点评):
其实gmb=0以及ro->无穷就是你说的不考虑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里我不理解的是:从地到vin(栅端)电阻,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输入端没有 ...

我也是看书上的去推,不知道对不对,这里从源级看到的到vin的交流阻抗=ΔV/ΔI=1/gm的。

网友D:
仔细看看书,公式3.62是用3.57变形得到的,3.57那个公式就是忽略了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点评):
忽略得到的结果是肯定没有错的。其实我想验证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与体效应的情况下,这个公式还对不对,结果是算出来分子多了一个gmb*Rd*r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书,公式3.62是用3.57变形得到的,3.57那个公式就是忽略了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

想法挺好的,我也试着算过,不过我觉得如果考虑体效应和衬底偏置效应后,他说的那个漏极看到的电阻除以源极看到的电阻就是增益就不对了,忽略ro和gmb,得到的那个结果应该是凑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里我不理解的是:从地到vin(栅端)电阻,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输入端没有 ...

错,从gnd到vin的电阻是Rs+1/gm

网友(点评):
大佬,能解释一下怎么计算的吗?

网友E(2023-03-11):
引用 网友B:
新人回答,书里的意思应该是,一条通路上电流相等,从漏端到地一条通路电阻为RD,从地到vin的电阻为Rs+1/gm ...

老哥都混论坛十年了,咋还自称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都混论坛十年了,咋还自称新人。。。

论坛注册的早,但是模拟电路也是最近2,3年才开始接触的

网友(2023-04-20):
Thanks for kindly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