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lar transmitter

楼主(2020-10-27):
蓝牙的EDR使用dpsk调制,明明只用相位信息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这个polar transmitter,同时调制频率和幅度,幅度在整个过程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类似QAM,幅度也代表信息,这样传送数据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类似QAM,幅度也代表信息,这样传送数据的效率高。

没有啊,我在接收机中没有看到用这个幅度信息,问了一下做模拟的说是polar transmitter就需要调幅,用处不知道

网友(2020-12-21):
,我感觉挺好用的,不过我没装你那个软件。

网友(2022-03-27):
极化调制比IQ调制输出功率高3dB,所以效率高。但是需要本振频率调制和数字功放,比较难设计一些。dPSK的trajectory可以避开原点,所以频率调制不需要太大,否则ADPLL的两点调制比较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