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使用问题

楼主(2020-10-27):
我在使用formality进行验证RTL与RTL功能验证时遇到一个问题,参考文件无法读入,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设计文件中包含有某些IP核直接实例化的原因,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如果要解决的话应该怎样配置工具?求助 求助~

网友A:
IP,要么设置为black box,或则应该有对应的liberty library把,读入到technology library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要么设置为black box,或则应该有对应的liberty library把,读入到technology library里 ...

我试试修改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要么设置为black box,或则应该有对应的liberty library把,读入到technology library里 ...

如果r文件中module设置为black box那么对应的i文件中module是不是也得设置为black box,尝试了一下发现有很多未匹配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