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0-10-27):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s psfxl format, result of other analyses will be in psfbin format.

***************************************************
Periodic Steady-State Analysis `pss': fund = 10 GHz
***************************************************
Trying `homotopy = gmi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 = source'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 = dptra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 = ptra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 = arclength' for initial conditions.
None of the instantiated devices support arclength homotopy. Skipping.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pss'.
    ERROR (SPECTRE-16385): There were 7 attempts to find the DC solution. In some of those attempts, a signal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of its quantity. The last signal that failed is I(L0:1) = 2.20676 GA, for which the quantity is `I' and the blowup limit is (1 GA).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ircuit has no DC solution. 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这是我的电路图 输入匹配做不了,sp仿真也报错。

楼主:
两个s5p 是两个巴伦

楼主(2021-03-11):
解决了,pss仿真时,换一下引擎就行了

网友A(2021-10-21):
刚刚解决,电源全部用vpwl。

网友B(2021-12-0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pss仿真时,换一下引擎就行了

请问一下是换了什么引擎呢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换了什么引擎呢 谢谢大哥

谐波平衡

网友C(2022-09-0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pss仿真时,换一下引擎就行了

请问换一下是指的什么意思,初学不是很理解,谢谢楼主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C:
请问换一下是指的什么意思,初学不是很理解,谢谢楼主

同问

网友:
应该是指的用pss仿真的时候,一个是shooting一个HB,我现在一般用shooting,可能不同的结构有一点区别,但是很多都差不多,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看看帮助文档

网友D(2024-10-11):
引用 网友A:
刚刚解决,电源全部用vpwl。

您好,请问vdc也要换成vpwl才能收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vdc也要换成vpwl才能收敛嘛?

太久了,我也忘了,你试试,或者是填那个频率的时候填目标频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