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ERC错误

楼主(2020-10-27):
DRC 和LVS都把错误清了,但是这些erc是怎么回事,还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感谢感谢

网友A:
软连接问题,检测电源地管脚是否标全,是否多套电源地

网友:
看下面的这些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连接问题,检测电源地管脚是否标全,是否多套电源地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