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CTS后还有什么行为会影响时钟树?

楼主(2020-10-27):
请问:POST-CTS之后还会有什么行为会影响时钟树?
朋友在postCTS阶段时钟树正常,但post-Route时的时钟树就乱掉了 (在sink pin之前有400多级)
没有想通是什么行为使时钟树乱掉的,求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sry! 问的有问题。实际是route阶段是正常的,
运行post route之后 -scan chain-   的时钟树变成了400多级

朋友没有设置NDR rule,用的是工具本身的规则。 跟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
应该是 scan timing  非常差, 检查下 cts 做完 之后 绕线之前  的 scan clock tree 。

网友:
route按理是不会动tree的,除非用了C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