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断言相关问题

楼主(2020-10-27):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断言,就是判断一下四个信号同时为0的情况,途中的clk_in和clk是同一个信号,但是log上显示只check了12次,实际上的clk是远大于12次的。
第二张图中result是四个信号或的结果。
请问,P1的这个断言应该在每个时钟的上升沿就check一下吗?为什么我从波形上看只有在成功或者失败的起始会打印log,如果连续的失败或者成功就不报log了

楼主:
第一张图是断言,图2是断言判断的几个波形,图3是仿真的log

网友A:
猜测是P1有问题,可以把时钟去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是断言,图2是断言判断的几个波形,图3是仿真的log

用的是ncsim的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P1有问题,可以把时钟去掉

试过了,换了别的时钟也是一样的

网友:
tool的优化吧,会显示一条failed,不然每个时钟都打印,性能降低太多。tool又开启的选项,咨询fae。

网友B:
-abvevalnochange
This is a compile time option that turns off the optimization for single cycle assertions. By
default, such assertion evaluations are ignored if the assertion state remains same as in the
previous clock cycl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换了别的时钟也是一样的

property已经使用了时钟,assert里面直接使用p1,不需要再等时钟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perty已经使用了时钟,assert里面直接使用p1,不需要再等时钟上升沿

好的,谢谢,可能就是被优化了,只在断言成功或者失败的第一次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可能就是被优化了,只在断言成功或者失败的第一次打印

-abvevalnochan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vevalnochange
This is a compile time option that turns off the optimization for single cycle asse ...

谢谢,试了一下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