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读入数据方法求助

楼主(2020-10-28):
大家好,想求助大家。我现在想读入一组数据,数据和使能信号同时到,我应该如何在使能信号到来的时候读入数据?我现在总是丢掉第一个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可以把数据和使能信号打两拍再看看

网友B:
使能信号打两拍,数据只打一拍,是不是就错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数据和使能信号打两拍再看看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将数据和使能信号都打两拍之后使能仍旧慢一拍。如果我将使能打一拍,数据打两拍这样可以吗?安全吗?综合后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您认为数据和使能在同一时钟下给出应用的时候却不同步是因为什么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信号打两拍,数据只打一拍,是不是就错开了

谢谢您的建议。我将使能打一拍,数据打两拍之后确实得到了正确的结果。我这样做会不会在综合后有什么隐患呢?您是否也遇见过数据和使能不同步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将数据和使能信号都打两拍之后使能仍旧慢一拍。如果我将使能打一拍,数据打两拍这样 ...

如果你的数据及使能信号,不是从异步的时钟域过来的,那你这样处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异步的,推荐打三拍,使能使用第二拍,数据第三拍。
这样是做了跨时钟域信号的同步处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数据及使能信号,不是从异步的时钟域过来的,那你这样处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异步的,推荐 ...

感谢您的分享。我的是同步时钟域,那我就这样打拍子了,您的建议对我非常有帮助。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是使用的标准的fifo,如果你使用的时fifo的话,你可以试试FW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