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导入到matlab进行fft分析之前的数据处理

楼主(2020-10-28):
各位老哥,再瞬态仿真时输入正弦信号之后经过adda出来阶梯状的正弦信号,再导入到matlab中进行fft分析,在这之前是不是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因为之前的阶梯信号会在一个周期内保持不变,这就造成了数据中有很多连续的一样的点,是不是需要将这些点合并成一个点,最后的数据就是对合并后的这1000个点(10位adc)进行fft分析,我的理解对么,大佬们

网友A:
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个采样模块,每个周期输出稳定以后采样一次

楼主:
上图只是示意图,没有取1000个点

网友B:
可以用sample函数对DA出来的信号进行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ample函数对DA出来的信号进行采样

大佬,是用matlab中的sample函数么,用这个函数的目的也是合并相同值的点么?大佬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个采样模块,每个周期输出稳定以后采样一次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用matlab中的sample函数么,用这个函数的目的也是合并相同值的点么?大佬明示
...

在cadence的计算器里的sample

网友C:
计算器中sample可设置起始时刻、结束时刻、间隔时间。如果不动verilog-A的话拿这个函数取出数据导入Matlab作FFT分析即可

网友D:
一般的adc都可以不用专门导出数据分析。仿真中没有noise,fft的结果太理想了没有用。
真的做的话,verilogA,按照sh—clk进行数据读取成文本,在matlab中导入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器中sample可设置起始时刻、结束时刻、间隔时间。如果不动verilog-A的话拿这个函数取出数据导入Matlab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adc都可以不用专门导出数据分析。仿真中没有noise,fft的结果太理想了没有用。
真的做的话,verilogA ...

ok,多谢大佬

网友E(2021-01-21):
你在matlab里用于计算的代码是基于美信的吗,我用的基于美信的测试代码,采样周期需要整数个(最好奇数个)周期,采样点最好2的n次方个,不然会产生频谱泄露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C:
计算器中sample可设置起始时刻、结束时刻、间隔时间。如果不动verilog-A的话拿这个函数取出数据导入Matlab ...

有个问题好像sample函数会多算一个点,在计算的时候如何去除呢?或者说要怎么设置起始时间呢

网友(2022-11-05):
引用 网友E:
你在matlab里用于计算的代码是基于美信的吗,我用的基于美信的测试代码,采样周期需要整数个(最好奇数个) ...

能给我发一下美信的测试代码吗?1641843460@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