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高速环振

楼主(2020-10-28):
目前有产品需求对于RC环振,希望8M(或者16M)在-45℃~55℃范围内能够保证频率偏差在+-0.25%以内,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或者文档能指点一下吗?感觉很难啊,要考虑到离散型的问题,跟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目前能够做到的差不多在+-1%以内。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能指点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也许,我能帮你,微信聊聊,rclic2014

网友:
好像做不到

网友: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幺八幺九零陆捌肆柒柒九

网友:
一般用Relaxation OSC,用不同温漂的电阻互相补偿,或者用temperature sensor补偿电阻温漂

网友A:
以上方案有量产结果吗?
按照我的理解,振荡器特别是高振电路中元器件越多,工艺发散度就越大,做各种各样的补偿很可能最终导致统计出来的标准差大到无法trimming修回来的地步。
而用tempsensor补偿电阻...实话说tempsensor自身的误差就太大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上方案有量产结果吗?
按照我的理解,振荡器特别是高振电路中元器件越多,工艺发散度就越大,做各种各样 ...

只靠补偿应该做不到,只考虑温度,不补偿可能偏50%,一阶补偿可能百分之几,二阶补偿有机会做到百分之零几,但考虑工艺变化导致的温度系数变化,应该还是要trimming。
但既然是高速高精度振荡器,那应该会带trimming过的bandgap,产生精准的电流电压不是问题,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不过100摄氏度变化0.25%,相当于要求25ppm/℃,要求就很高了,功耗面积不高的话都可以拿来发论文了吧。

楼主做的1%怎么做的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B:
只靠补偿应该做不到,只考虑温度,不补偿可能偏50%,一阶补偿可能百分之几,二阶补偿有机会做到百分之零 ...

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Voltage Averaging Feedback
Yusuke Tokunaga, Member, IEEE, Shiro Sakiyama, Akinori Matsumoto, and Shiro Dosho, Member, IEEE

网友:
ISSCC近几年都有不少高精度温度补偿的RC-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