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eking encrypted IP from Cadence

楼主(2020-10-28):
Hello all,

I am looking for decrypted source code of jasper_amba_axi4_stream_core and/or snps_axi4_aip_logic.svp. I can offer a reward.

Thank you.

网友(2020-12-11):
VIP Catalog Product Introduction 11.3
-------------------------------------------------
6.6 AMBA AXI4 Stream Assertion-Based VIP
PriceBook Part Number: ABVAXI4S
License Feature: ABVIP_AXI4S
Lifecycle Stage: Emerging
6.6.1.1 Description
This Cadence Assertion-Based VIP (ABVIP)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AXI4-Stream specification, which is part of the ARM® AMBA® family protocols. The AMBA AXI4-Stream ABVIP i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checkers that check for protocol compliance of ARM AMBA AXI4 Stream based systems and designs. AMBA AXI4 Stream ABVIP can be used with formal based JasperGold®,  Incisive Formal Verifier® and Incisive Enterprise Verifier®. It can also be used as protocol checker monitor in simulation and emulation based Cadence Incisive verification tools.

6.6.2.1 Specification
The AXI4 Stream ABVIP supports the AMBA4 AXI4-Stream protocol v1.0 specification.

The specifications for AMBA are available at: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 ... ihi0051a/index.html

See also:
        http://www.arm.com

6.6.5.1 Training, Examples, and Usage Information
AXI4 Stream ABVIP packages include examples to show the use of ABVIP in formal and simulation based verification environments.

AXI4 Stream ABVIP examples can be accessed from:

   <CDN_VIP_ROOT>/tools/abvip/axi4_stream/examples

6.6.6.1 Documentation
    AXI4 Stream ABVIP User Guide

1.1.2 Release Information
----------------------------------
Besides information about each produ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P Catalog release is provided in the VIP Catalog Release Information document. This document is available as the README_VIPCAT_Release_Info.pdf file from the VIPCAT113 release page on downloads.cadence.com. It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1.3 Documentation and Training
Verification IP Documentation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support.cadence.com/vip.

网友:
1.1.2 Release Information
Besides information about each produ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P Catalog release is provided in the VIP Catalog Release Information document. This document is available as the README_VIPCAT_Release_Info.pdf file from the VIPCAT113 release page on downloads.cadence.com. It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1.3 Documentation and Training
Verification IP Documentation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support.cadence.com/vip.

楼主(2021-03-17):
AMBA Resources

This are amba resources

网友(2022-03-13):
Dear All,

is that possible to crack VIP?
Any help would be appreciated..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