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能不能把cdb格式的电路转到OA格式的电路吗?

楼主(2020-10-28):
请问怎么把5141下的电路转化到IC61的的电路?

网友A:
打开ic61,Tools -> Conversion Toolbox -> 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ic61,Tools -> Conversion Toolbox -> 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这个转的是PDK吧,好像转电路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转的是PDK吧,好像转电路不太一样

转电路的,指定cds.lib,选择需要转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B:
Tools—conversion tool box—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找到需要转的库,path to cds.lib里面写入路径.cds.lib,然后把这个lib里所有的库都放到左边,在左边选中需要转的库到右边,然后点OK,等几分钟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电路的,指定cds.lib,选择需要转的库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conversion tool box—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找到需要转的库,path to cds.lib里面写入路径 ...

谢谢了

网友(2021-02-06):
请问,我是按照上面操作的,我想转的是一个CDB的库(不是pdk,是自己画原理图新建的库),里面包含很多电路图cell,但按上边操作转换后,自动生成的文件夹里面只有两个文件,没有这个库对应的OA库生成。(生成了一个.tag和一个.dm文件,把这两个文件替换原库中的这两个文件,还是会报错,说不是OA文件)

网友:
應該是cdb2oa,查一下指令內容,
網路上很多人有分享
需要其他文件支援

网友C(2021-05-28):
引用 网友A:
转电路的,指定cds.lib,选择需要转的库就可以了

你好。请问指定cds.lib是指定工艺库里的cds.lib文件,然后电路的Library写入吗?(这个图是工艺库里的cds.lib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指定cds.lib是指定工艺库里的cds.lib文件,然后电路的Library写入吗?(这个图是工艺库里的cds.l ...

就是你的cdb格式的库的那个cds.lib,转换工具选择这个cds.lib之后,会让你指定这个cds.lib中哪些库需要转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cdb格式的库的那个cds.lib,转换工具选择这个cds.lib之后,会让你指定这个cds.lib中哪些库需要转 ...

多谢多谢。

网友(2022-10-20):
须转2  头一次会先把 PDK 转乘OA ,   第2  才转 电路图 ..
不过 cadence virtuoso cdb or OA linux下环境. 没有 viewer 软体 win 下环境 VIEW ..

网友(2022-12-10):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cdb格式的库的那个cds.lib,转换工具选择这个cds.lib之后,会让你指定这个cds.lib中哪些库需要转 ...

你好,请问现在解决了吗?寻求一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