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_shell输出的CTL文件有错

楼主(2020-10-28):
使用set_scan_configuration -clock_mixing mix_clock_not_edges 使每条链的单元按统一边沿触发,结果ctl文件中存在一条链,capture clock 为LeadingEdge,正确应为TrailingEdge。单独对网表抽取CTL时没出现这个bug.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我理解的是:你现在驱动时钟的active  edge  不正确,可能是你设置错误了。“mix_clock_not_edges” 是scan cell  的active  edge  必须相同,但是clock 可以不同(其实就是这个选项的字面意思)。怀疑是因为mix clock 导致的。

网友(2020-12-25):
而且 leading  edge 和trailing edge  并不绝对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是和时钟的off state 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