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大神可以帮忙写下如图的推导过程吗,我推导出总是缺少某项,感谢!

楼主(2020-10-28):
答案:

网友A:
Vip点的电流:gm1*Vip=(Vp1-von)*Y+Vp1*Y1; 解出来Vp1;
对Von点的电流,-gmf* Vip=(Von-Vp1)*Y+Von*Y2-gm2*Vip;把Vp1带入下面这个公式 ,应该能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点的电流:gm1*Vip=(Vp1-von)*Y+Vp1*Y1; 解出来Vp1;
对Von点的电流,-gmf* Vip=(Von-Vip)*Y+Von*Y ...

对的,解出来来了大佬!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B:
[Vip点的电流:gm1*Vip=(Vp1-von)*Y+Vp1*Y1; 解出来Vp1;
对Von点的电流,-gmf* Vip=(Von-Vp1)*Y+Von*Y2-gm2*Vip;把Vp1带入下面这个公式 ,应该能得到结果。]

有个笔误,式子2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p点的电流:gm1*Vip=(Vp1-von)*Y+Vp1*Y1; 解出来Vp1;
对Von点的电流,-gmf* Vip=(Von-Vp1)*Y+Von* ...

改过来了~,电流方向我也没仔细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