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MHz模拟电路buffer

楼主(2020-10-28):
请问模拟电路的buffer如何设计啊?做成什么样的结构呢?请大佬们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一般用运放速度不够,只能用source follower,比如下面这两篇文章
A 12b 18GS/s RF Sampling ADC with an Integrated Wideband Track-and-Hold Amplifier and Background Calibration
A 12-b 10-GS/s Interleaved Pipeline ADC in 28-nm CMOS Technolog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一般用运放速度不够,只能用source follower,比如下面这两篇文章
A 12b 18GS/s RF Sampling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