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又来求助了。。LVDS输出没有电压

楼主(2020-10-28):
这个问题说来简单。7K325t的一个芯片,输出一对1MHz的差分信号,电平标准为LVDS_25。
输出一对LVDS差分信号,然后接回FPGA另外一对LVDS输入管脚。
已经按照图片所示,在接收端使能了DIFF_TERM电阻(即100欧)。
但是输出的差分电压用示波器始终测试不出来,什么信号都看不到。。。
+++++++++++++++
分析原因:
1.LVDS接收端没有使能DIFF_TERM电阻?
已经使能,排除。
2.管脚搞错了?
4个pin换为单端信号,输入输出皆正常。
所以排除。
3.示波器带宽不够?
差分信号只有1M,然后示波器带宽为1GHz。
所以排除。
4.芯片坏了?
换一块板子还是这样。
5.BANK不支持LVDS?
BANK用的是BANK15的某2组差分对,是HR bank,理论上讲是可行的。
看到网上说有的管脚只是支持LVDS的输入,但是不支持LVDS输出。
数据手册、UG47、UG475都翻了,确实找不到针对某个管脚的对LVDS的说明。
只有笼统的说支持LVDS。
有碰到过的朋友吗??真的是有的管脚不支持LVDS输出吗?
不支持的话,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
感谢。

LVDS接口图

LVDS接口图

楼主:
补充一点:
输出的差分对仿真是看见了的,因为是端口信号,所以ILA无法看。

楼主:
折腾了一周,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似乎发现了曙光。
UG471明确说明,LVDS或者LVDS_25要求BANK电压分别是1.8V或者2.5v。
如果BANK电压超过2.85V,那么,LVDS或者LVDS_25输出将会成为high-Z状态。
这就很像原因所在了。
经过测试,我的开发板,BANK电压确实是3.3v,因此作为差分输出的时候,
应该是处于高阻态了。
马上改供电电压,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经过测试,bank电压的确是3.3V,所以无法输出L号,问题解决。
总之,手册才是关键。

网友(2021-09-23):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周,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似乎发现了曙光。
UG471明确说明,LVDS或者LVDS_25要求BANK电压分别是1.8 ...

好兄弟,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果然是BANK电压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周,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似乎发现了曙光。
UG471明确说明,LVDS或者LVDS_25要求BANK电压分别是1.8 ...

赞,如此严谨地排查问题并分享的好帖不多见!
借楼主之地,略作补充:
1. 关于“管脚只支持LVDS输入,不支持LVDS输出”的出处,见Xilinx Spartan-6 UG381 Page41,限制其LVDS输出仅Bank 0/2支持,见下图(摘自Xilinx UG381):

2. Xilinx 7系列FPGA的LVDS管脚限制为“HP BANK支持LVDS;HR BANK支持LVDS_25”,无方向限制,见下图(摘自Xilinx ug471 Page 91):

3. Xilinx 7系列FPGA的LVDS/LVDS_25的电气参数在使用时可以认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HR BANK以LVDS_25的IO规范输出至HP BANK以LVDS的IO规范输入是可行的,反之亦然。见下图(摘自Xilinx ds182 Page 11):

4. 关于“如果BANK电压超过2.85V,那么LVDS_25输出将成为High-Z状态”这一说法见Xilinx UG471 Page 100 注释2,见下图(摘自Xilinx UG471 Page 100):

5. 上一条BANK电压的限制不适用于Xilinx 7系列FPGA的LVDS输出,即UG471 Page 100 注释2并不含LVDS输出。我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因为7系列FPGA的HP BANK的VCCO最高到2.0V(超过此电压,可能造成芯片的永久性损伤),所以Xilinx就没想过咱们会给HP BANK设计2.85V之上的VCCO,7系列FPGA HP BANK VCCO供电限制见UG471 Page 13和ds182 Page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如此严谨地排查问题并分享的好帖不多见!
借楼主之地,略作补充:
1. 关于“管脚只支持LVDS输入,不支 ...

点赞,LVDS电平的就是要注意实际bank使用的电压,和硬件密切相关,对于板卡设计来说,硬件设计时就需要FPGA工程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