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在两个管子的漏极接两个电阻再输出有什么用呀

楼主(2020-10-28):
反相器在两个管子的漏极接两个电阻再输出有什么用呀

网友:
限制Driver的电流?

网友: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图里面的M7看样子是不是做功率管来使用。从驱动信号的角度看,限制摆率来控制开关速度,功率管输出端一般会有寄生的谐振环路,电流如果不建立稳态会发生震荡。从GTAE驱动来说,延迟功率管开启和关闭的米勒平台时间,最终目的也是控制功率管过电流的过程。
有些会增加一些TRIM修调档位,来增减电阻,有些是并更多数量的MOS来做。

网友A:
都叫LX这个名字了,显然是功率管啊
所以就是sr ctrl了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A:
都叫LX这个名字了,显然是功率管啊
所以就是sr ctrl了

层主有类似的驱动电路资料推荐吗?我最近在研究这种反相器PMOS和NMOS漏极串电阻的结构,在网上找论文没找到描述关于这种结构的文章,项请教一下应该搜索什么关键词呢

网友:
slew rate control , short thru current limit ,  reduce EMI ..

网友B(2023-12-11):
如果这个电阻在输出IO的驱动上,并且尺寸给的很大,阻值只有2欧姆左右,这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2025-09-12):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电阻在输出IO的驱动上,并且尺寸给的很大,阻值只有2欧姆左右,这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

兄弟,你知道为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