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和Innovus报的clock source latency 差很多,PT报的很大(generate clock))

楼主(2020-10-28):
如图,求助各位大神,在PT里面报的这个时钟的source latency为什么比innovus中的大那么多?这个是generate clock,它的master clock的source latency是0,
network latency是6。

网友A:
是同一个corner吗,另外你分别报一下到这个pin的path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这两个tool check的是同一个level的design么?

网友C:
PT report 里 source 是 ICG EN pin,  这显然是不对的。
估计是 create_generated_clock 没写对。 Innovus 即使 create_generated_clock 有错(不是语法错,是逻辑错),  也能勉强接受。 PT 苛刻一些,毕竟是 signoff tool。
通常 ICG output clock 不需要加 create_generated_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 report 里 source 是 ICG EN pin,  这显然是不对的。
估计是 create_generated_clock 没写对。 Innovus ...

你好,谢谢回复,这个不是generate clock的source pin,sdc里定义的generate clock没有问题。这个EN端是latch的,因为库里面没有ICG,所以自己用latch和and搭了门控时钟,工具把latch作为了一个sink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tool check的是同一个level的design么?

你好,是同一个lev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个corner吗,另外你分别报一下到这个pin的path是不是有问题

你好,都是SS corner的,  左边是PT,右边是Innovus,工具把这个latch的EN端当做了数据端,所以报了unconstrain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都是SS corner的,左边是PT,右边是Innovus,工具把这个latch的EN端当做了数据端,所以报了unconst ...

把它展开,你就看到具体值为什么差这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都是SS corner的,左边是PT,右边是Innovus,工具把这个latch的EN端当做了数据端,所以报了unconst ...

report_timing -from tim_gen_inst/clk_adc_raw_reg/CP -to tim_gen_inst/clk_gate_clk_stg1_raw_reg/latch/EN -path_type full_clock -unconstrained
比较到 tim_gen_inst/clk_adc_raw_reg/CP 的 clock path 到底有啥不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展开,你就看到具体值为什么差这么大了

我看差的地方就是两种工具的source latency值不一样,PT会大很多,我不清楚PT是怎么计算出来这么大的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差的地方就是两种工具的source latency值不一样,PT会大很多,我不清楚PT是怎么计算出来这么大的值的 ...

所以让你把整个path展开对比一下看看,你只报出了data path的数据,clock path你没展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差的地方就是两种工具的source latency值不一样,PT会大很多,我不清楚PT是怎么计算出来这么大的值的 ...

Innovus 可能设置了正确的 CPPR, report 把 common clock path 那段去掉了, 所以只报了 clock network latency。
PT 里可能没有设置 CPPR,report 报了 clock source latency。
有点蹊跷的是,如果通过 latch 的是同一个时钟,这个 path 应该是 constrained.  两个报告都说是 unconstrained, 难道通过 latch 的是一个不相干的时钟? 这个电路就有问题了。

网友(2024-11-26):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命令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