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201903使用求助

楼主(2020-10-28):
安装了icc2019版,scl是2018版的。但是无法正常启动icc,显示报错。求大佬指导

网友A:
提示是需要升级s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需要升级scl

请问有2018之后的新版SCL吗

网友B:
我试过icc2019 ,2018scl,license用论坛里1patch,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icc2019 ,2018scl,license用论坛里1patch,没有问题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icc2019 ,2018scl,license用论坛里1patch,没有问题

求指条明路,icc2019我没有synopsysinstaller5.1以上的貌似安装不了,5.0.1提示需要更新版本,不知是否能提供一下呢?还有crack和license,跪谢!!!!!!!!!!!

网友(2021-08-05):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