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交叉自动断成一段一段

楼主(2020-10-28):
不知道误点了什么按键
金属交叉后 会自动把金属断开

网友A:
说的时wire交叉的时候吧,是的话将layout editor里面的auto merge wire关掉即可

网友:
重启大法

网友(点评):
重启了也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时wire交叉的时候吧,是的话将layout editor里面的auto merge wire关掉即可

正如你说的,每天学习一点点。
然额,你学的比我快

网友:
可以把wire线变成path线,个人感觉path线更好用。从快捷键里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时wire交叉的时候吧,是的话将layout editor里面的auto merge wire关掉即可

没找到你说的这功能啊,具体在哪?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你说的这功能啊,具体在哪?

顶一下 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找到auto merge wire选项

网友(2021-02-21):
对,就是一个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