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被全部打散后怎么恢复呀

楼主(2020-10-28):
版图被全部被flatten后怎么恢复

网友A:
US7272805B2
System and method for converting a flat netlist into a hierarchical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7272805B2
System and method for converting a flat netlist into a hierarchical netlist

你好,请问在cadence上怎么操作呢

网友B(2022-05-17):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在cadence上怎么操作呢

兄弟,现在知道怎么还原了吗。可以跟我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现在知道怎么还原了吗。可以跟我说说吗

目前还是无解,我放弃啦

网友C:
直接在版图中全选,然后edit --make 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版图中全选,然后edit --make cell

没那么简单,以前的门级电路的版图呢,运放的版图呢,各个模块级的版图呢?人家是要所有的东西都恢复到未打散前的状态

网友D(2022-08-01):
可以找到phyconfiguration,然后把左边那个绿色小图标右键选择set/remove force descend,然后重新update产生所有器件即可,这种情况适用于有多层套用的情形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版图中全选,然后edit --make cell

这肯定是不行的,make cell后,也跟打散之前不一样,哪个线是哪个线都不知道的

网友E(2023-04-23):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到phyconfiguration,然后把左边那个绿色小图标右键选择set/remove force descend,然后重新update产 ...

请问有截图吗?没找到绿色的按钮

网友F(2023-11-07):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截图吗?没找到绿色的按钮

我是之前这个是绿色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F:
我是之前这个是绿色

phyconfiguration在哪里 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