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p120页Gm不解

楼主(2020-10-28):
请问大佬们该电路Gm该怎么求?还是说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A:
看成np并联
(Rd/2)/(1/2gm+Rss)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 np并联是? Gm也不应该是(Rd/2)/(1/2gm+Rss)啊 量纲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成np并联
(Rd/2)/(1/2gm+Rss)

cm并联,Vx/Vin=-(Rd/2)/(1/2gm+Rss),Gm很明显了吧

网友:
这个可以看出来,你多看看第一版的这一章节就能看出来了。
前两个回复说的是增益。
这个你多看书也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并联,Vx/Vin=-(Rd/2)/(1/2gm+Rss),Gm很明显了吧

谢谢大佬,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两边电路因为Rd不同存在失陪嘛,x点与y点电位不同。还可以并联等效么? 1@WW8DT3R{__D0BE3(93@$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