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画一个CD4023的CMOS版图,应该怎么画呢

楼主(2020-10-28):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CD4023的逻辑电路图,请问我应该如何根据这个图画出版图呢

楼主:
用的软件是tanner的L-edit,可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先熟读工艺规则,最好装该工艺的pcell,按照电路各个管子的尺寸画出来就ok了,当然必要的验证是必要的,你这是个3输入的与非门,一个简单的门电路,drc/lvs验不验证都无所谓

网友:
确实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