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电感的问题

楼主(2020-10-29):
当用cadence61仿真时,使用到了电感元件,用tsmc18rf中的ind_std元件,但仿真时出现如下问题。想问一下,电感元件在model library中应该选择什么?或者这个问题是由什么引起的?使用的库是tsmc18rf。

网友A:
看你用那一层金属做indu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那一层金属做inductor

这个是在schematic里添加的电感啊,直接添加的是工艺库里的ind